[仿真讨论] 电源阻抗求解

楼主(2015-04-24):
在电源阻抗进行仿真的时候,要求在某个频段下,阻抗小于某个数值,是不是反谐振的幅值也要小于目标阻抗,如果反谐振的幅值较大,会产生什么影响,如何改善反谐振,谢谢

网友:
通常要求在芯片要求的频率范围内,电源阻抗小于目标阻抗,包括反谐振点。当出现反谐振点时,一般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加大电容,从低频段将阻抗拉低,进而作用于反谐振点;如果直接针对反谐振点,那样难度比较大,那样会反复出现反谐振

网友:
多种型号的电容配合用可以减少反谐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