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IBIS模型能用来仿真一个完整的芯片吗?

楼主(2015-04-25):
根据IBIS模型的产生方式,时不时意味着只要知道了IBIS input buffer和output buffer的参数,和内部的逻辑连接,就可以仿真一个完整的芯片了呢?

谢谢

网友:
不太明白你说的完整的芯片和内部逻辑连接是什么意思,能详细一点吗?

楼主:
仿真完整芯片就是在不知道spice模型的情况下,根据芯片输入引脚的信号,可以得到输出引脚的信号。

内部逻辑连接就是比如类似与非门,非门这样的芯片本身的逻辑电路

网友:
你是想根据一个芯片的输入情况确定该芯片某管脚的输出是吧?这好像是芯片内部的逻辑结构,对IBIS而言,输入和输出没有直接关系。举例来说A入B出,A和B没有直接的关系,IBIS 只规定了A作为输入时,芯片内部的输入特性,包含了一些钳位曲线或匹配特性,可以理解为信号在A输入时所感受到的情况与实际芯片基本一致;B也类似,只是一些输出特性,比如上升下降时间,上下拉特性,钳位等。仿真时,B作为输出,我们会将激励加于钳位及上下拉之前的位置,此激励与B输入的信号没有直接关系。

楼主:
谢谢你的回复,你的意思是只通过IBIS model还无法仿真整个芯片吗?

就比如A入B出,在提取IBIS model的时候,output buffer model的V-t曲线的测量是基于输入端口逻辑电位0与1的变化而决定的。即output buffer的V-t曲线的变化实际上就是输入端口的电位发生变化时候,相应的在输出端的电压随时间变化。那是否可以认为可以根据IBIS model来仿真芯片输入和输出的联系呢?

网友(点评):
IBIS模型应该无法仿真整个芯片。输入和输出是完全独立的,就是输入仅仅作为输入,输出也仅仅是输出,输入的信息无法作用于输出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?感觉你的问题怪怪的,其实你说的已经很清楚,只是很难理解

网友(点评):
隔行如隔山

楼主:
我知道ibis model一般是用来仿真high speed channel的,但其中的Vt曲线的信息是否可以用来仿真芯片呢?

在ibis model的Vt曲线测试中,要测试输出的电压曲线随时间的变化,那就必然是给输入端口有一个input,此时测量的Vt曲线就是输出口相对应于输入端口的响应了,这就是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的联系了。

如果是一个单口输入单口输出的芯片,那么ibis model是可以用来仿真芯片的。问题在与多输入多输出的芯片情况了,是否知道了芯片的输入输出逻辑关系就可以根据每个pin脚的Vt曲线来得到整个芯片的响应呢?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回复,你的意思是只通过IBIS model还无法仿真整个芯片吗?

就比如A入B出,在提取IBIS model的时 ...

我是做电磁与IC的

网友:
IBIS模型只能模拟芯片管脚的输入和输出。

网友:
完整芯片的仿真是电路级的,IBIS是行为级的模型,所以IC厂商愿意提供IBIS,因为我们无法得知内部的电路设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