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网表出现这样,有问题吗?什么问题呢?

楼主(2015-04-25):
Design to Library Part Consistency Check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No Library consistency checking errors.

Single/Zero Pin Net Warning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No single or zero pin nets.

Schematic Connectivity Error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Power or Ground Symbols used with wrong Net Name

3VA
01;TUNER_C9650 X3700  Y990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3_3VA
01;TUNER_C9650 X3300  Y10400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3_3VA
01;TUNER_C9650 X7480  Y932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3_3VA
01;TUNER_C9650 X6000  Y580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3_3VA

Subnets with Off-Page Reference to no other Subnet

AUDIO-AMP
01;TUNER_C9650 X11300 Y4100

网友A:
设计与库元件的一致性检查
库一致性检查未找到错误
单个/零个管教网络警告
没有单个/零个管教网络
原理图连接性错误
电源或接地符号使用了不正确的网络名
(你网络所使用的电源符号是3_3VA,但是你给其命名是3VA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计与库元件的一致性检查
库一致性检查未找到错误
单个/零个管教网络警告

谢谢

网友(2015-06-02):
把你的原理图的器件保存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