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是导网表的问题,这个要怎么处理呢?请问有谁知道吗?

楼主(2015-04-25):
又是导网表的问题,这个要怎么处理呢?请问有谁知道吗?刚开始说网络错误了,改好了,现在导PCB就出现这个问题,为什么呢?怎么处理呢?

网表问题

网表问题

网友A:
执行下i命令,可以检查数据的完整性!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执行下i命令,可以检查数据的完整性!

好像执行了,也没用!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好像执行了,也没用!不知道什么原因

你尝试下将在你PCB layout文件里转到ROUTER后再另存文件,再用PCB LAYOUT 打开你刚才另存为的那份文件!再用 I 键检测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尝试下将在你PCB layout文件里转到ROUTER后再另存文件,再用PCB LAYOUT 打开你刚才另存为的那份文件! ...

恩,好的。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