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AD画线时不能选择其他层画线的问题

楼主(2015-04-25):
AD 2009  某个文档在mid1层时,画线命令无法选中mid2的线,必须切换到mid2层才能选中当前层的线继续画,复制到新的文档也这样。而其他文档ok,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
网友:
最好是上传案例文件,以便对症下药

网友A:
你说的是AD的捕捉系统吧,快捷键:Shift+E 有三个档位,1、不捕捉任意元素;2、捕捉当前层任意元素;3、捕捉任意层任意元素。试试吧!

网友:
可能是捕捉没有打开,可以用Shift+E切换试试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是AD的捕捉系统吧,快捷键:Shift+E 有三个档位,1、不捕捉任意元素;2、捕捉当前层任意元素;3、捕 ...

果然是这个

网友:
又学到新招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