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p 元件改成用贴片机上件

楼主(2015-04-27):
5金币
    最近去参观一款贴片产品,,是一个电脑接口的控制板,,很新奇的是它的一些插件料,,如HDMI,DP,lan,DC power等直接采用SMT打的,,免去了后段的波峰焊,,,顿时好膜拜,,哪位大侠可以讲讲像这种技术,对制程,治具,物料等需要什么要求,反正越详细越好

网友A:
这不是插件机流程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不是插件机流程吗

师兄,,插件机流程是啥??波峰焊吗
我这个简单点说就是本来是插件的物料,采用SMD 贴片机的形式去贴,直接免去后面的波峰换(插件机),业界叫“PIH"

网友B:
这个叫PIP制程,在前面钢网开孔印刷锡膏,在回流焊接前将器件装上。要完成这个动作需注意下面几个方面:
1.器件的要能满足回流焊接的温度要求
2.器件本身的塑料等不能影响印刷锡膏拉回板孔内
3.PCB板有足够的空间印刷锡膏,使得板孔内的焊锡填充足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叫PIP制程,在前面钢网开孔印刷锡膏,在回流焊接前将器件装上。要完成这个动作需注意下面几个方面:
1 ...

呵呵,准确的叫PIH (Print in hole),找了几天的资料,完成了报告 ,谢谢大家

网友(2017-07-03):
Pin in paster也沒錯

网友(2018-07-09):
    这不是传说中的通孔回流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