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输出pdf如何正常显示汉字

楼主(2015-04-27):
file:///C:\Users\jhld\AppData\Roaming\Tencent\Users\984870260\QQ\WinTemp\RichOle\R@O651B3LOZP[S_H62$~CCH.png如图,我从logic生成pdf文件时,里面的汉字变成几个点了,该如何正常显示(软件提示无法识别仿宋字体),还有那些虚线框怎么取消,谢谢指导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改字体

我安装了字体文件,能显示汉字了,又变成这样了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安装了字体文件,能显示汉字了,又变成这样了

汉字重叠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汉字重叠了

改成系统默认字体Tahoma试一下。

网友C:
字体改小试试

网友D:
    改宋体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改成系统默认字体Tahoma试一下。

没用,不过我解决了,采用一个文字一个文字放置的方法解决了,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改宋体试试

    没用,不过我解决了,采用一个文字一个文字放置的方法解决了,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字体改小试试

    没用,不过我解决了,采用一个文字一个文字放置的方法解决了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