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降压DC电源芯片,Vin24V, Vout3.3@10A以上。

楼主(2015-04-27):
求推荐降压DC电源芯片,Vin24V, Vout3.3@10A以上。外围控制电路尽可能的少一点,PCB板空间有限。
之前做了linear的2个demo版本,但是LGA封装,焊接工艺控制很难。
现在准备换个方案,求推荐Vout3.3@10A以上的芯片或者方案。

网友:
NB675,QFN21 3*4封装~ 5-24V Vin 10A COT模式 同步降压IC.需要请联系我.

网友(2015-06-11):
你这个最好还是用凌特的,输入电源这么高,输出电流也这么大,还是凌特的可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