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关于mentor的一些问题,求解惑

楼主(2015-04-27):
1. 使用DXDesigner设计原理图后要进行哪些检查?看资料上说(DRC403、DRC502、DRC504),只要做上面的就行了?
2. gloss on与gloss local具体是什么意思?有什么区别?
3. 按F3走线的时候,如何固定45°?如何确保一直走直线?我这边走线,有时候会变成任意角度。
4. 使用多边形 铺地的时候如何保证走线是直线?
5. EE完成连线后需要检查哪些东西?有没有跟allegro中查看布线进度的功能?能不能直接定位到open点;
6. 选择网络的整条wire与seg 怎么设置?
7. gerber完成后还要不要导入pcb内检查?

网友A:
1 读一读DRC各项的说明,根据你的需要检查,很多检查由于建库的原因是没法查的,你只能查一下有没有单点网络之类的;
loss on:对整段线进行平滑处理,同时对周边的走线进行推挤(可以在Edit-contol设置),Local:只对新放下的走线进项小幅度平滑,对周边的影响小
3 F3默认是在好几个模式中切换的,你注意下切换到FORCE模式,就是45固定了,具体的设置在edit-control
4 按住ctrl或者Shift,自己试试,另外在draw工具栏里有个角度图标,点开后可以锁定角度
5 先Batch DRC,然后View-harzards;检查很全的,需要自己琢磨研究;View Harzards里面可以看到没有连接的线,断开的网络等,可以精确定位;
6 自己试试选择网络的方式:点一下,点两下(一条线上原地点两下和在不同的地方各点一下),以及对一条线点三下
7 看个人或公司习惯,我们主要是用CAM350检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 读一读DRC各项的说明,根据你的需要检查,很多检查由于建库的原因是没法查的,你只能查一下有没有单点 ...

选择网络的时候,点击2下,会出现复制线段,快速点击三下好像没反应;

用EE画图容易出现很多一段一段的线(软件总是按照自己的最优走线),有没有什么快捷操作使线段完全平滑起来(在拐角前一段平滑,拐角后也是平滑的)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选择网络的时候,点击2下,会出现复制线段,快速点击三下好像没反应;

你用的是VX?
一般795的基本操作到VX不会大变吧,这个还没试过;
在795里,对一段线双击两下就是选择PIN-PIN的线,三击是选择整个NET,你说的没出现过,我猜你是开着有道词典一类的工具,关了看看

另外一段段的是你设的走线模式不对,你是在gloss off 或者local下走的,你试试gloss on看看,或者双击选中PIN-PIN段按屏幕下方的快捷键GLOSS(F11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是VX?
一般795的基本操作到VX不会大变吧,这个还没试过;
在795里,对一段线双击两下就是选择PI ...

太牛了  很感谢  有道的原因    现在可以选择整个网络了;

用CAM350导入gerber后,如何查看有没有错误呢?是要跟PCB打开一层一层的对看吗?

网友A:
CAM350不是查电气属性的线的,主要查Soldermask,pastemask和丝印,这些在PCB里容易忽略,需要用Gerber再仔细对一遍,看有没有不该漏铜的地方,有没有不小心开线,或者该开窗的没开,这些问题非常普遍,经常查出来,另外阻焊设的不好还会导致有些导线漏出来,发生短路什么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AM350不是查电气属性的线的,主要查Soldermask,pastemask和丝印,这些在PCB里容易忽略,需要用Gerber再仔 ...

不使用CAM350检查gerber文件导出时有没有丢东西(比如线,过孔等)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使用CAM350检查gerber文件导出时有没有丢东西(比如线,过孔等)?

一个板子几万根线条和过孔,怎么可能检查得出来。。一般是不需要的,这个要是EDA软件都处理不好那软件也就可以抛弃了,另外断线和短路这个你给板长加工时板厂也会例行检查的。我从protel99,dxp,cadence,pads,ee一路用过来,还真没出现过由于出Gerber导致断线丢焊盘啥的,除非自己没有做对焊盘封装,但这个也不是软件的责任。。如果是要检查这个那就只有一个个仔细看了(这个在EDA软件里也能看,不用只对Gerber检查)

论坛上方的EDA学堂里有EE的光绘开短路检查,可以看看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