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推荐个器件

楼主(2015-04-27):
谁推荐个LDO,5V输入1.25V输出输出电流250mA以上。
谢谢!

楼主:
封装希望是SOT-X的。

网友:
SPX3819   SOT-23-5

网友A:
(5V-1.25V)*250mA=0.9375W。如果电流大于等于250mA,那么在LDO上的损耗大于等于0.9375W,这个时候楼主要特别注意LDO的热设计功耗。封装小的LDO感觉要满足你的需求,还是有那么点困难。
要不然会很烫的

网友(点评):
沒關係啦!反正著火的是別人的房子。@_@|||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(5V-1.25V)*250mA=0.9375W。如果电流大于等于250mA,那么在LDO上的损耗大于等于0.9375W,这个时候楼主要特 ...

先DC-DC 在LDO  这样才可以
要不然  发热很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(5V-1.25V)*250mA=0.9375W。如果电流大于等于250mA,那么在LDO上的损耗大于等于0.9375W,这个时候楼主要特 ...

诚心请教一下,你的这种计算功耗的方法是估算吗?误差率有多大?

楼主:
选LDO是因为板子尺寸局限。
另外3.3V&1.25V/500MA输出的用LDO合适吗?可以的话有什么型号推荐?
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诚心请教一下,你的这种计算功耗的方法是估算吗?误差率有多大?

LDO原理啊,输出电流=输入电流,输入输出压差*电流就是LDO上的功耗,当然这是个估值,不过已经很接近准确值了。LDO中还有一部分功耗是来源于LDO本身内部驱动,不过这个基本可以忽略。

至于你问的误差率有多大?这个没法确切回答你。只能说误差特别小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选LDO是因为板子尺寸局限。
另外3.3V&1.25V/500MA输出的用LDO合适吗?可以的话有什么型号推荐?
谢谢!

我觉得楼主可以采用集成MOS和INDUCTOR的DCDC电源。你可以试下EN5311Q1,看看能否放的下,内置电感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DO原理啊,输出电流=输入电流,输入输出压差*电流就是LDO上的功耗,当然这是个估值,不过已经很接近准确 ...

基本清楚了,谢谢

网友:
这种封装 你确定能承受1W? 虽说他们给的型号最大能输出这个电流 ,但是有条件的。不能随便用,如果压差小的话 当然没问题啊!

网友:
图是GS2906_Rev1.3.pdf 的参数

好吧!產品印上消防隊的電話。>_<|||
用这些,感觉房子肯定着火了

网友:
    TI的TLV702系列

网友:
    TI的TLV702系列,封装为SOT23-5,300mA

网友:
    LDO设计要看热阻!

网友:
    LDO,这种功率肯定大的了,布线的时候需要注意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