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 Wizard10.5自动生成封装软件

楼主(2015-04-27):
生成一个QFN的封装,结果是这样的,都没有焊盘,为什么?

参数设置

参数设置

结果

结果

网友:
    生成目录是否在中文路径下?

网友A:
    建议在Padpath路径中加入一个点符号的路径,表示当前目录为焊盘库路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在Padpath路径中加入一个点符号的路径,表示当前目录为焊盘库路径。

是在allegro中改路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在Padpath路径中加入一个点符号的路径,表示当前目录为焊盘库路径。

生成过程中提示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在allegro中改路径吗?

    是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生成过程中提示的

你当前的Allegro版本要与LP Wizard输出封装时设置的一致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。

    这样?

楼主:
    好了,真的是你说的这样改,非常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当前的Allegro版本要与LP Wizard输出封装时设置的一致哦。

我的是16.6的,LP目前最高是16.5的,没问题

网友B:
    你是怎么破解的,我都没有破解成功,请问你用的是win8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怎么破解的,我都没有破解成功,请问你用的是win8吗?

是win8的,百度上有关于这个的破解方法呀

1.安装软件,不要安装license
2.在命令窗口,进入Crack所在目录(比如把mentorkg 放到c盘根目录,输入cd\即可进入C盘根目录),运行:
MentorKG -patch C:\MentorGraphics\10.5LPW     生成license。
3.指定环境变量MGLS_LICENSE_FILE到 刚才生成的License即可。

网友:
    因为你的pad库没有添加到lib里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win8的,百度上有关于这个的破解方法呀

1.安装软件,不要安装license

    我按照破解方法死活,破解不了呀。你能把你的破解给我一份吗?我QQ邮箱229698720@qq.com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win8的,百度上有关于这个的破解方法呀

    1.安装软件,不要安装license

    我电脑上有pads9.5,LP WIZARD10.5是自带的,MGLS_LICENSE_FILE这个环境变量已经指向pads的licsence,如果按照你说的方法破解?我只是担心pads不能用,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