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帮忙看下有这种ARM吗

楼主(2015-04-28):
要求:无须挂 ddr  SPI启动, OTG HOST各2.0  输出rGB或LVDS 视频信号   要求成本要低
应用,USB摄像头(好像带MIC)要经USB hoST  然后进ARM进行转换 RGB或LVDS 芯片,信号处理交给其它芯片处理

网友A:
SPI 啟動表示軟件要載到芯片內部的 RAM 執行,那你要多大的 RAM 才夠?

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規格!

軟件太大裝不下,軟件若不大找顆內建閃存的型號不就得了?軟件可以直接在閃存上跑(XIP)。

楼主:
刚重新确认了下,数据流可以会比较大,所以还是考虑加RAM ,但是因成本及处理能力 可能会在128M以下 不知道有没有这类IC 还要方便开发。

网友(2015-06-18):
引用 网友A:
SPI 啟動表示軟件要載到芯片內部的 RAM 執行,那你要多大的 RAM 才夠?

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規格!

肯定是有的

网友B:
感觉要看视频分辨率,瓶颈在管脚翻转速率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觉要看视频分辨率,瓶颈在管脚翻转速率上

恩,有没推荐个  TKS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恩,有没推荐个  TKS

所以就是在问你分辨率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所以就是在问你分辨率呀

720p 有3路

网友(2015-07-30):
要求太高,单芯片的方案估计不好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