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能电量计量并可以显示输出的芯片

楼主(2015-04-28):
1金币
各位大神知不知道,有没有这种芯片

网友:
高压的还是低压,或者是电池的。应该可以搜索出来的吧。

网友:
報告︰沒有!

電量計通常是單獨一顆芯片,要顯示電量就透過 MCU,讀出電量計資料再加以顯示。

唯一找到一顆賣身Maxim)的 DS2788,它可以用「五燈獎」的方式,每 20% 提供一顆 LED 做顯示。

购版主~~~领导出现了~~

网友:
    狗版好人呀!

网友:
    如果是锂电,可以用TI的,单节用BQ2751,多节用BQ3060,SMBus通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