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置原点问题

楼主(2015-04-28):
    怎么在IC正中间设置原点,我把栅格设的很小,还是歪一点,有什么方法吗?

网友:
    自己计算出中心坐标!!

网友A:
    楼主,你捕获至栅格的勾去掉了吗?或者栅格设成0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你捕获至栅格的勾去掉了吗?或者栅格设成0?

勾了

网友:
    1、去掉栅格捕捉;2、使用坐标定位

网友:
    你器件的圆点在IC中间,你先选择器件然后在设置圆点,设置好的圆点自然就在中心;
你器件的圆点不在IC中间,你可以通过编辑器件,把圆点设在IC中心

网友:
    坐标定位最准确,自己用眼睛去看 定不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