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09中无法使用键盘Esc键及鼠标双击也撤销已选择的东西

楼主(2015-04-28):
         各位大神,本人新学AD,有个问题请教:
        在画PCB时,当选择某个元件或网络或线段时,这些东西高亮了,可是我想撤销选择,使用键盘的Esc键或在PCB空白处双击鼠标都没起作用,只能使用菜单栏里的“取消所用选定”。不怎么才能解决?感谢了!
备注,应该不是键盘和鼠标的问题,在pads上取消选择使用键盘的Esc键或在PCB空白处双击鼠标都可以完成。应该也不是软件冲突的问题,当电脑只打开AD时问题一样存在。应该也不是安装不成功的问题,已经让电脑不的人帮重装了两次了。

楼主:
不好意思啊,打错好几个字。。。。急!
但愿大家能看懂并帮指明大道!

网友A:
鼠标点在空白处也取消,如果esc键不能取消那肯定是有总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鼠标点在空白处也取消,如果esc键不能取消那肯定是有总是的

谢谢您!问题是鼠标点空白的地方也取消不了。。。

网友B:
參考一下這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參考一下這個

恩,谢谢您!按照在、您的方法把该选项勾选后,在空白处双击鼠标可以取消选择了!
请问您还知道使用键盘的esc键去取消选择是在哪里设置吗?先感谢了

网友:
将系统设置,恢复默认值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恩,谢谢您!按照在、您的方法把该选项勾选后,在空白处双击鼠标可以取消选择了!
请问您还知道使用键盘 ...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