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接器封装

楼主(2015-04-29):
请教68pin的VHDCI连接器封装怎么生成?

网友A:
    无图无真相,把资料放上来看看或截个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无图无真相,把资料放上来看看或截个图。

这种座子有公的和母的,但引脚一样的,在LP和FPM里没找到类似的

网友A:
    这样的就手工建吧,其实也还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就手工建吧,其实也还好了。

之前也没画过,不知道怎么做?

网友A:
    就跟做插件封装一样做呀,可以参考学堂中我上传的封装实例课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跟做插件封装一样做呀,可以参考学堂中我上传的封装实例课程。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    靜下心 慢慢看 不要緊張 看完之後 就會清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