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的尺寸公差是多少?

楼主(2015-04-29):
    前几天洗了个板回来安装有干涉,后来发现尺寸偏差有点大,且丝印有些板会有断断续续的现像,板厂回复说“这个线条本身细不是很宽在丝印时会有这样的状况”,且“pcb加工公差长度为±0.2mm,无铜孔孔径公差±0.075mm,有铜孔孔径公差±0.1mm。孔位公差±0.1mm。"是这样的吗?
但是我板边到螺丝孔的距离是2.1,他都已经做到2.6了,这样也符合要求?我整个板的丝印线宽全都是8MIL了,还细吗,要多少才不细?

网友:
    板厂太差了,2.1变成2.6孔位公差就不只+/-0.1了!

网友A:
    这个厂的工艺能力偏低,建议换一个打板厂吧,做样板兴森快捷还是不错的。

网友B:
    工艺太挫了,一分钱一分货,不要太省

网友C:
    我猜吧,就是做错了在推卸责任呗。。。

网友D:
    丝印线最小5mil可以做出来。成形公差我们要求+/- 4mi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厂的工艺能力偏低,建议换一个打板厂吧,做样板兴森快捷还是不错的。

因为我们是找加工厂包工包料的,找PCBA,所以板厂是用的他们贴片厂的板厂,而且我们工业产品,量又不大,大一点的板厂估计也不想理我们,再加上公司的采购又是皇亲国戚,公司又不允许技术人员和供应商多联系。真是头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我猜吧,就是做错了在推卸责任呗。。。

    十块板,每块板做出来有些是2.5,有些2.6,有些2.3,反正是各不一样,第一次和他们说时还说是按照我图纸做的。第二次说就说是行业公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丝印线最小5mil可以做出来。成形公差我们要求+/- 4mil

    我记得以前我在别的板厂一直做的都是6MIL,还是第一次出现说8MIL还有问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工艺太挫了,一分钱一分货,不要太省

采购是空降人员,发给谁他们说了算

楼主:
    另外大神们,板厚是1.6的话,公差是允许多少呢?行业内允许的公差是0.1还是0.15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另外大神们,板厚是1.6的话,公差是允许多少呢?行业内允许的公差是0.1还是0.15?

多层板是10%,,0.15差不多。。双面板精度能高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