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挖空铜箔问题】

楼主(2015-04-29):
大伙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铜箔和焊盘合并操作,你是不是点错选项了,你应该点"关联"的,不是点”合并“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铜箔和焊盘合并操作,你是不是点错选项了,你应该点"关联"的,不是点”合并“的!

是点击的合并!1.右键---选择形状
2.选择挖空铜箔的形状
3.按住CTRL+选择铜箔的形状
4.右键-----合并

不知道步骤有没错误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点击的合并!1.右键---选择形状
2.选择挖空铜箔的形状
3.按住CTRL+选择铜箔的形状

是的我看错了,他是挖空,我眼花了!

网友B:
有两个合并,点上面那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两个合并,点上面那个

谢谢!!再问一句,第二个合并是干什么用的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!!再问一句,第二个合并是干什么用的?

好像是在单个图形里面有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像是在单个图形里面有用

单个图形怎么合并?

网友B:
说错了,是这样,图中的四条边我是分别画的的四个路径,右边3个(2条水平的一条竖直的)移动一下,把他们的端点像这样连在一起,然后框选->右击->合并,就变成一个了,左边的那个竖直的,把他也移动过来将图形封闭之后点闭合就会变成上面那个实心的,效果相当于用矩形画了一块铜
额。。。其实也就是能这样操作,不过我不知道具体应用在什么地方,可能以前用过但想不起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说错了,是这样,图中的四条边我是分别画的的四个路径,右边3个(2条水平的一条竖直的)移动一下,把他们的 ...

感谢感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