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ogic里面怎么放置不同形状的电源和地标识

楼主(2015-04-29):
比如三角形的、圆形的、T形的等电源标识,模拟地、数字地、大地等接地标识。请问这些标识在哪里调出放置?
谢谢!

网友:
怎么没人回答呢,坐等高手回答

网友A:
线拉出来之后,右键->接地,这时不要着急放置,按ctrl+tab或者右键->备选,就会切换不同的标识了,电源同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线拉出来之后,右键->接地,这时不要着急放置,按ctrl+tab或者右键->备选,就会切换不同的标识了,电源同理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