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licon Image数字视频芯片SiI9616使用探讨

楼主(2015-04-29):
各位朋友有没有使用过Silicon Image的SiI9616视频芯片的,最近我板子上使用了这块芯片,硬件连接比较简单,但是此芯片工作需要写寄存器,看了它的手册也写了寄存器了,但是还是没有工作起来,有没有使用过的朋友可以给点建议?

网友A:
没用过,当初差点选 了这家芯片。你这芯片高大上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用过,当初差点选 了这家芯片。你这芯片高大上啊。

是啊,略有点高大上,功能很强大,可没调出来什么都不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啊,略有点高大上,功能很强大,可没调出来什么都不是。

呵,我目前在选 ADI的HDMI转换芯片与ITE的(感觉ADI的技术支持不好搞啊,开发初期情况下)

网友:
ite的感觉没sii的好啊

网友(2015-06-30):
要看人家示例代码啊

网友(2015-09-22):
找FAE支持,来个demo看看

网友B:
我们也遇到了跟你类似的问题,就是我们想用AV(CVBS)输入,通过ADV7180,然后通过TV5735,再通过SiI9616HDMI输出就是不通,请问楼主解决了问题没有?

楼主(2015-12-03):
引用 网友B:
我们也遇到了跟你类似的问题,就是我们想用AV(CVBS)输入,通过ADV7180,然后通过TV5735,再通过SiI9616HD ...

好久好久没上论坛了,早就已经解决了,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把它调通了。

网友C(2016-03-07):
楼至能不能传一份sil9616的芯片资料和编程手册

楼主(2016-05-16):
引用 网友C:
楼至能不能传一份sil9616的芯片资料和编程手册

实在不好意思,我们有保密协议,恐怕不能给你了

网友(2019-06-05):
最近也在用Sil9616这颗芯片,关于驱动能调的请联系QQ:626153254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