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看下这个警告怎么处理

楼主(2015-04-29):
这是个6非门IC,我打开他的隐藏电源管脚,怎么取消

网友:
你当时怎么打开隐藏的,就反操作就行的

网友:
1.选中你要隐藏引脚的器件,右击时会出现  properties  最下面那
2.选中properties  左下角有一个edit pin,在这里编辑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