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O模式下无法添加元件

楼主(2015-04-29):
为什么在ECO模式下无法添加元件?库里面是有元件的,但是一个都找不到。

网友A:
输入*号看看,一个元件都没有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入*号看看,一个元件都没有吗?

输入*,也只找到5个件,还有很多件不显示出来

网友B:
输入*后看得到图形的才能调用

网友:
    有部分是原理图的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输入*后看得到图形的才能调用

    为什么很多器件都看不到呀?

网友:
    是不是只有封装而没有元件类型啊?

网友:
    可能是你的中心库管理上有问题

网友:
    库有问题,重新导入个成熟的

楼主:
    PCB封装库必须放在PADS的安装目录下面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