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那个大侠手上有没有像导出Component Pin Report的SKILL

楼主(2015-04-29):
是这样的,因为目前公司大多使用的是第三方导入网表,所以在出Component Pin Report的时候其中PIN name项倒出来都是和PIN number一样的参数。而我想要的是和原理图库里面的原件所对应的PIN name.所以不知道哪位大侠手上有没有类似的skill。有的话希望能共享一下,小弟目前是从原理图中出,然后要手动整理好久。只要有:refdes,PIN name,PIN number和net name就行。感谢!!!!!

网友A:
Allegro 本身就可以出Component Pin Report啊!里面本来就有PIN Name的,不用要什么Skill,你再试试!

网友B:
Tools->Reports->Component Pin Report

123123 -2

网友C:
    第三方网表是不会将原理图的Pin Name信息导入PCB的,所以你要获得Pin Name,只能从原理图导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Allegro 本身就可以出Component Pin Report啊!里面本来就有PIN Name的,不用要什么Skill,你再试试!

    谢谢您的热心回答,是这样的,我用的是第三方网表导入,所以导出的PIN name和PIN Numbver是一样的。这样是不和原理图同步。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Tools->Reports->Component Pin Report

    谢谢热心回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第三方网表是不会将原理图的Pin Name信息导入PCB的,所以你要获得Pin Name,只能从原理图导出。

    恩,是的,我目前就是从原理图里面导出的,导出后需要做整理。要不然有点乱。所以才想来问问各位大侠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,最好是能有个skill,哈哈,只要能导出:refdes,PIN name,PIN number和net name就行。期待中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    恩,是的,我目前就是从原理图里面导出的,导出后需要做整理。要不然有点乱。所以才想来问问各位大侠还有 ...

    原理图里面不叫skill了,好像是tcl编程。

    其实将导出的数据用Excel稍微写点函数处理一下也挺方便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原理图里面不叫skill了,好像是tcl编程。

    其实将导出的数据用Excel稍微写点函数处理一下也挺方便的 ...

    恩,说的也是哦。那有办法在导第三方网表的时候把相应的PIN number也一起导到BRD中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    恩,说的也是哦。那有办法在导第三方网表的时候把相应的PIN number也一起导到BRD中。

    第三方网表带过来的必须有Pin number,Pin name是带不过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第三方网表带过来的必须有Pin number,Pin name是带不过来的。

    恩,多谢版主热心解答,明白了,一句话,原理图导出来后改。谢谢!我还是希望有奇迹出现。呵呵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恩,多谢版主热心解答,明白了,一句话,原理图导出来后改。谢谢!我还是希望有奇迹出现。呵呵。

    奇迹就是自己写个原理图插件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