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用555芯片制作一个LED延迟3分钟熄灭的电路,求原理图

楼主(2015-04-30):
开关按下时LED为发光状态,开关断开后LED延迟3分钟熄灭

网友A:
度娘一大把

网友B:
调节一下 电容跟电阻就可以

网友C:
    总觉得用555做定时器不稳定,本质上还是靠RC电路充放电来定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调节一下 电容跟电阻就可以

厉害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总觉得用555做定时器不稳定,本质上还是靠RC电路充放电来定时。

    之前用MCU做过,但是感觉用MCU太浪费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度娘一大把

0.0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之前用MCU做过,但是感觉用MCU太浪费了

    用STC的8脚单片机……也挺便宜的……

网友(2015-06-18):
引用 网友B:
    调节一下 电容跟电阻就可以

    很好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