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中一个工程文件下有多个原理图,每个原理图可以分别单独绘制一个PCB图吗?

楼主(2015-04-30):
cadence中一个工程文件下有多个原理图,每个原理图可以分别单独绘制一个PCB图吗?求解答!!!还是必须每个原理图各新建一个工程文件然后绘制PCB?

网友:
像你所说的;多个原理图之间如果没有互连线、可以视为多个原理图块,则可以画多个PCB框,拼板在同一个PCB文件内

网友A:
    可以.
    在線路圖環境,使用make Root,將要匯製的線路圖移到最上層;
再產生一次原理圖,就會只有最上層路徑的原理圖.

    Make Root前

    Make Root前

网友A:
    Make Root後,Switch Board已排到第一順位,然後產生原理圖,只會有第一順位線路的原理圖.

    Make Root後

    Make Root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ake Root後,Switch Board已排到第一順位,然後產生原理圖,只會有第一順位線路的原理圖.

    非常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.
    在線路圖環境,使用make Root,將要匯製的線路圖移到最上層;
    再產生一次原理圖,就會只有最上層路徑的 ...

    还不是很明白 可以在说明白点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非常感谢!

    是不是你这个是5块板子的原理图在一起还是?

网友(2015-06-23)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你这个是5块板子的原理图在一起还是?

這5個原理圖是在同一個檔案.
    主頁面區分為5個子頁面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