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.6走线线宽随心而动

楼主(2015-04-30):
    楼主看前面有一个帖子问到16.6走线线宽不随CM设定而变化的问题,

    好吧,16.6这点不好。也说不上解决,暂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用的快捷方式,请搬到env里面。

    走线时点选数字即可走自己想要的线宽了!

funckey 1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0
    funckey 2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20
funckey 3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30
funckey 4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4
funckey 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5
    。。。。。。

    有没有觉得任性了好多!

好多帖子看不了,级别不够,在此请大家多多回复,并支持一下TKS!

网友A:
    16.6是可以按设置走的,user preferences-route-connection--acon no width override retain的选项选中即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6.6是可以按设置走的,user preferences-route-connection--acon no width override retain的选项选中即可 ...

    我的16.6没有这个设置项啊?

楼主:
    如楼上,我也无user preferences-route-connection--acon no width override retain的选项,
所以才出此下策。

楼主:
    2楼是否是正版啊,我们用的是破解版,估计才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16.6没有这个设置项啊?

    补丁版本不一样,有可能位置也不一样,大家打最新补丁,然后找找吧,肯定是有的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楼上,我也无user preferences-route-connection--acon no width override retain的选项,
    所以才出 ...

补丁版本不一样,有可能位置也不一样,大家打最新补丁,然后找找吧,肯定是有的~

网友C:
    可以把前面的定义一个字母,后面输入字母加你想走的线宽数值,这样就不用定义那么多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可以把前面的定义一个字母,后面输入字母加你想走的线宽数值,这样就不用定义那么多了

    惊现6会,膜拜中。。。
    ps:咋设字母+线宽?

楼主:
    楼上同学,好强大,设置这么多。用得到不

网友:
    这个主意好,我已经采用了

楼主:
    希望在这里学到更多有用的东西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惊现6会,膜拜中。。。
ps:咋设字母+线宽?

alias w 'setwindow form.mini;FORM mini acon_line_width'  然后输入w+线宽,再回车;我这个是15版本的,后面新板的可能面板的命令不一样,你可以通过录制的宏来查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