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装问题

楼主(2015-04-30):
请问大家,这两个分别是原理图和PCB封装,为什么在同步的时候会出现找不到封装的错误?
谢谢!

网友:
估计是在做原理图的时候,引脚定义和PCB对不上

网友:
调用库文件的路径是否正确?

网友A:
估计你库文件没有加载
你在看看
是不是库文件位置不对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估计你库文件没有加载
你在看看
是不是库文件位置不对!!!

库文件必须指定放在什么目录下吗?

网友B:
封装做错了,1教跟2脚对调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封装做错了,1教跟2脚对调一下

不是的,我按照那个脚序重新做了个封装OK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库文件必须指定放在什么目录下吗?

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

库文件要放在什么目录下面?

网友:
要在PCB板上设置好你放封装的库路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