诚心有偿求allegro转pads,pads转allegro的skill或者程序。转换率希望在95%以上。

楼主(2015-05-01):
15金币
诚心有偿求allegropads,pads转allegro的skill或者程序。转换率希望在95%以上。只要转换效果很好,除了威望值以外可以有用skill交换,或者money。
我需要这两种allegro转pads,pads转allegro。丢失一些东西还好,但要在至少92%以上。最好是skill或者其他程序之类的这样比较方便。希望有的大神联系我。

楼主:
我的QQ:516191644

楼主:
ALLEGRO转Altium , Altium转PADS
PADS转Altium  , Altium转ALLEGRO
这种模式的转换也可以。感谢。

楼主(2015-06-05):
网上也看了找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,都会有数据丢失,转换不完全。等官方或者哪位大神搞一个很牛很棒的版本出来。

网友A(2015-12-23):
同求啊,,,,,,,,,,,,,有偿报酬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同求啊,,,,,,,,,,,,,有偿报酬

你是要哪一種轉法?

Allegro to Pads 還是 Pads to Allegro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是要哪一種轉法?

Allegro to Pads 還是 Pads to Allegro?

Pads to Allegro,有时候可以转,有时候又会出错,导不成功,不知道为什么。更让我奇怪的是同一电脑重新安装一下ALLEGRO这个软件第一次Pads to Allegro百之百成功,如果下次还想再导Pads to Allegro就会出错,导入不进去。还有自己的电脑导不了,到其它电脑上去导Pads to Allegro又成功了,这些问题不知道为什么,简直想不通,难道跟ALLEGRO软件有关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ads to Allegro,有时候可以转,有时候又会出错,导不成功,不知道为什么。更让我奇怪的是同一电脑重新安 ...

你是使用PADS Translator工具,還是Allegro裡面的Import(PADS..)工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求啊,,,,,,,,,,,,,有偿报酬

PADS to Allegro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Pads to Allegro,有时候可以转,有时候又会出错,导不成功,不知道为什么。更让我奇怪的是同一电脑重新安 ...

对呀,对呀, 笔者同感。
前前后后试了十几次,间歇性成功、不成功,没有任何规律的,前后两次操作一模一样,前一次成功,后一次不成功,生不成 brd文件。。

太奇怪啦,,,,,

受不了,,,,,

期待大神解答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呀,对呀, 笔者同感。
前前后后试了十几次,间歇性成功、不成功,没有任何规律的,前后两次操作一模 ...

請問你的*.asc檔案是轉成哪一個版本?
Allegro是使用哪一個版本和Hotfix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对呀,对呀, 笔者同感。
前前后后试了十几次,间歇性成功、不成功,没有任何规律的,前后两次操作一模 ...

PADS中输出的ASC版本选择2007即可,另外最好使用16.6版本+最新补丁,然后导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PADS中输出的ASC版本选择2007即可,另外最好使用16.6版本+最新补丁,然后导入

试了下,还是不OK/.
我的16.6是基础版本,哪里有最新的补丁啊。。

另外:pads版本有限制吗??可以用pads 9.5 输出2007的asd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试了下,还是不OK/.
我的16.6是基础版本,哪里有最新的补丁啊。。

這裡有Hotfix 62,你可以試試看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=1&&_dsign=164a4ba8

我是將Pads轉為 5.0, Allegro使用V15.7, V16.2, V16.3, V16.5, V16.6 到目前都成功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這裡有Hotfix 62,你可以試試看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=1&&_dsign=164a4ba8

打开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=1&&_dsign=164a4ba8里面怎么没下载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打开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=1&&_dsign=164a4ba8里面怎么没下载的?

有在 baidu
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gexNmGb

网友(2018-12-18):
你有找到allegro和pads互相转换的方法吗?求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