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2/DDR3的等长线是如何进行分组的?哪一组的优先级最高?

楼主(2015-05-01):
DDR2/DDR3的等长线是如何进行分组的?哪一组的优先级最高?谁能具体说下!

网友:
以下三本书都有详细介绍:
<PADS9.5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>319至409页
<Mentor Expedition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> 353至400页
<Altium Designer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>15-16章

网友:
这本书我看过好像还不错

网友:
低8位数据线一组
高8位数据线一组
地址,控制,时钟为一组

时钟>数据>地址,控制

楼主:
多谢Jimmy大师回复!追问一下,是不是同一个组的走线最好放在同一层上?

网友:
<Altium Designer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>这本书什么时候可以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