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+orcad一点小疑问,求解答!

楼主(2015-05-02):
我使用的是pads+orcad,在画PCB的过程中,对原理图有些小的改动,删除了一些元件,这样就导致整个工程元件标号不连续。如果画好PCB后,再将原理图重新标号,然后产生eco文件再导入layout中,会改变之前已经画好的PCB的布局和走线吗?我只是想把元件标号做成连续的。

网友A:
    试试不就知道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试试不就知道了吗?

    PCB已经画完了,几千个元件怎么试,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校对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PCB已经画完了,几千个元件怎么试,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校对吧

您是想用PCB的位号同步Orcad,还是Orcad同步PCB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是想用PCB的位号同步Orcad,还是Orcad同步PCB?

我是要orcad同步到PCB,原理图修改了,然后原理图重新编号,再导入到pads中。
PS:PCB同步到orcad貌似用pads是实现不了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是要orcad同步到PCB,原理图修改了,然后原理图重新编号,再导入到pads中。
    PS:PCB同步到orcad貌似用 ...

由Orcad产生新的asc文件与当前PCB对比产生eco文件,然后导入eco.常规的只有这样做了。至于它会出现什么其它问题,犹未可知了。
    用PCB重新编号再导回Orcad也是有办法实现的,
    不过只能改动PCB与Orcad同时有的元件,新增的或者删除的,不予理会了。网络路线也不会有影响!

    如何保持Layout PCB与Orcad Capture原理图元件的一致性.zip

网友B:
    在orcad里更改元件的时候序号选择递增,这样导入ASC文件到PCB不会出现那种问题了,只会把新增的元件集中在原点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orcad里更改元件的时候序号选择递增,这样导入ASC文件到PCB不会出现那种问题了,只会把新增的元件集中在 ...

这个我知道,我说的不是这种情况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由Orcad产生新的asc文件与当前PCB对比产生eco文件,然后导入eco.常规的只有这样做了。至于它会出现什么其 ...

新增或删除的不能更新,也不太好啊!元件一多就不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