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HFSS中PCB仿真求解类型及其端口激励如何设置?

楼主(2015-05-02):
在HFSS中对PCB在某个位置添加信号源,然后算一算板子上的电磁场分布,以及在某个端口上的电压大小请问:1、Solution Type应该选哪个比较好?
           2、再添加电压源激励的时候应该如何添加?我应该在板子上的IGBT处添加源

因Altium导入一直是错的,所以自己画了一个

因Altium导入一直是错的,所以自己画了一个

楼主:
请大家多多帮忙,谢谢

网友A:
光靠HFss不够,要ansys designer+hfss协同,ansys designer中添加与实际情况相同的瞬态激励源,HFss做s model,反向由designer中push excitation.
当然只想看电磁密度分配,直接用wave port或者lumped port做完扫一下far field就可以了。

EMI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参考http://eda365.com/thread-66787-1-1.html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光靠HFss不够,要ansys designer+hfss协同,ansys designer中添加与实际情况相同的瞬态激励源,HFss做s mod ...

Port refinement, process hf3d: '1' conductors touch lumped port '1', typically a lumped port contains 2 conductors.  Please verify conducting boundaries and objects are correctly assigned and touch the port.  If a Radiation boundary touches the port and it is desired for use during the port solution, select 'Use Radiation Boundary on Ports' under the Advanced tab in the Solution Setup. 这是仿真中出现的,我添加的lump端口,就像看一下板子的电磁场分布情况,可是板子上器件啥的都没有分布情况,只有过孔处有点淡蓝色分布,这是怎么回事?
这个lump端口不是可以在内部添加么,我添加之后板子仿真就出错了,请问这个lump端口的添加还需要注意啥?
哦对了,我添加wave端口就看不了场分布,那个操作树种E Field下的Mag_E1这个是灰白的点不了。
问的有点多,希望大家多多参与,谢谢。

网友A:
port 进入的是一个temp波  那么你的电场就得有起始和终止,两个导体是必不可少的。检查lumped port是不是接触到了两个独立的导体。
从激励的模角度来讲,wave port和lumped是一样的,只不过wave port只能接触于PEC或者ABC边界,wave port也是可以加在内部的,只不过要通过加PEC缝合。至于你看不了场分布,那是因为你激励没加好,或者plot的surface或者object没对。

EMI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ort 进入的是一个temp波  那么你的电场就得有起始和终止,两个导体是必不可少的。检查lumped port是不是接 ...

谢谢

网友(2022-11-09):
引用 楼主:
谢谢

请问您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,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