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Ansys Designer 2015 导入IBIS模型为何没有上下拉电源引脚?

楼主(2015-05-02):
下面这个是例子

我导入时候如下

同样的模型为啥我的没有呢?好奇怪哦!
求大侠帮忙啊!!!!

网友:
上面是一个完整的IBIS model,您的是一个input model,再从新导入下看看。

网友:
8.0之后的版本都是下面的IO symbol,你可以右键edit component手动选择上面那种你想要的,也可以手动在component libraries搜索ibis,选择你要的symbol再选择对应的ibs model。但是我的建议是用新的symbol,尽快适应新用法会比较好。

网友(2021-11-12):
大佬,我的2021版也有这个问题,怎么解决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