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CIS配置时库不放在默认位置无法读取元件

楼主(2015-05-04):
参照网上配置CIS数据库的资料,但是元件库不在默认位置而是自己放了一个单独路径,测试发现,在调取原件时无法显示元件信息,修改capture.ini文件也有问题,但是将元件库拷贝到软件默认的元件库路径后,可以正常使用,请教下如何能在非默认位置正常使用元件库

网友A:
[Footprint Viewer Type]
Type=Allegro
[Allegro Footprints]
Dir0=Z:\PCBLIB
[Part Library Directories]
Dir0=Z:\SCHLIB
[CIS Browse Directories]
Dir0=Z:\DATASHEET

三个capture.ini的配置,分别表示PCB,原理图,DATASHEET的路径,可以自由配置,注意斜杠方向,想放那里放哪里。修改home路径下的ini即可,不要随便懂系统的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[Footprint Viewer Type]
Type=Allegro
[Allegro Footprints]

````上午已经解决了,我改的就是系统的,所以老是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