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频输出转换,求教!

楼主(2015-05-04):
    现在有同轴输出,带5.1声道,但是芯片本身并没有5.1声道的模拟输出,请问如何将同轴的信号转换成5.1声道的模拟音频输出,应该使用什么芯片呢?请大师给指导推荐一下!
谢谢!

网友A:
    应该是没得搞。

网友(点评):
用六個功放一分六,反正都是一群不懂的人,隨便搞啦!只要有 5 +1 個輸出就行。>_<|||

楼主:
    有没有人知道?给自己顶一下,要不沉底了,大师看不到呀!

网友B:
    貌似不可以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貌似不可以啊

    那功放什么的一般是怎么做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功放用DSD

    谢谢,DSD不也使用芯片吗?而且功放都含有同轴数字音频输入,这个是用什么芯片来解码呢?

网友C:
    要看芯片是不是支持5.1,如果是I2S输出的加个DAC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要看芯片是不是支持5.1,如果是I2S输出的加个DAC

芯片输出的只有SPDIF的支持,没有I2S的5.1声道数据输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应该是没得搞。

haha

网友D:
    至少你得有5.1声道的信号,不然怎么转,

楼主(2015-06-03):
引用 网友D:
至少你得有5.1声道的信号,不然怎么转,

有数字的,但不支持模拟的,所以询一款芯片来产生模拟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