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LM324元器件

楼主(2015-05-04):
原理图LM324运放由四个组成一个封装,但引脚少了电源的两个脚,电路中需要接线的话 怎么画图,难道要自己重新做元件图和封装???

网友A:
我一般都是补上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一般都是补上的.

能具体说下怎么补吗

网友B:
引脚隐藏了吧

网友C:
选择元件单击右键选“特性”后见图,编辑电源脚指向你要指定的电源。

网友D:
在某个gate加脚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选择元件单击右键选“特性”后见图,编辑电源脚指向你要指定的电源。

我知道你说的这个 我已经改了 可原理图中并没有出现这两个引脚的连线

LM324

LM324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在某个gate加脚啊

总共4个gate,给A加脚D同时出现,给B加脚C同时出现,即使加脚之后编辑号码后也会出现错误说是已经有4和11脚 的存在,所以不知道怎么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引脚隐藏了吧

指系统自动隐藏住了电源脚?? 元件的属性里没有隐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选择元件单击右键选“特性”后见图,编辑电源脚指向你要指定的电源。

编辑引脚指定电源就相当于在原理图中该IC电源引脚连线指定电源,隐藏这两个脚的连线以方便读图(连线少了),不按IC实际顺序排列走线也是方便读图。

网友:
7楼改了后就可以了。不用显示出来。

网友E:
我是直接更改元件庫,加上一個GATE來連接電源旱地線.這樣比較方便也比較不會忘了接線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是直接更改元件庫,加上一個GATE來連接電源旱地線.這樣比較方便也比較不會忘了接線.

这样也是可以的。支持!

网友:
    直接添加电源管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