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Lib 相对路径怎么设置

楼主(2015-05-04):
mentor 工程都要设置中心库,但是不同人设计的可能中心库不一样,需要手工调整中心库的路径才能正常使用,Mentor是否有相对路径功能可以对不同工程设置不同的库呢?

网友A:
我是用的环境变量,比如定义CL_FILE=E:\Central_Library\Central_Library.lmc,然后在需要添加中心库的地方添加  ${CL_FILE}。不知道其他人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是用的环境变量,比如定义CL_FILE=E:\Central_Library\Central_Library.lmc,然后在需要添加中心库的地方 ...

你好, 用Mentor ee_7.9.2打开低版本的.dproj文件时,出现如图所示问题,应该如何解决呢?

网友:
通常,公司都会有公共盘,设计电脑都要访问网络,所以都是把库放到公共盘,然后每个设计师将中心库所在的文件夹,用右键mapping一个盘符到本地来,这个盘符需要每个设计师都用相同的名称,比如H盘啊,Z盘啊,M盘啊一类的,这样所有人的中心库就一致了,都是M:\Central_Lib
\Central_Lib.lmc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是用的环境变量,比如定义CL_FILE=E:\Central_Library\Central_Library.lmc,然后在需要添加中心库的地方 ...

是系统变量还是用户变量啊?

我设置后找不到库嘛!

网友A:
系统变量或者用户变量都可以。这样设置以前版本的FabLink会找不到库,但dx和expedition PCB是没问题的。把你的设置和添加中心库的截图上来了看看哪里出问题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系统变量或者用户变量都可以。这样设置以前版本的FabLink会找不到库,但dx和expedition PCB是没问题的。把 ...

EE7.9.4版本会不会不可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E7.9.4版本会不会不可以?

应该可以,我很早以前就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