吉米大神或懂宏命令的大神求助!急。

楼主(2015-05-04):
兄弟姐妹们,求助一个问题,我想把pads自带的几个快捷键改掉却不知道在哪里改,首先我想把A键这个键改掉,我要定义为其它的快捷,但是默认的
AA AD就得要改成其它的,还有D键,DRC这类D开头的我用不上,不知道D快捷默认在哪里改。

另外吉米大神,上次向你请教的走线线宽宏命令,我直接调用你的,用不了不知道怎么一回事。
Application.ExecuteCommand("Add Route")
Application.ModelessCommand("w")DlgModelessCmd.Command = "w "
DlgModelessCmd.Command = "w 0.1mm"
DlgModelessCmd.OnOk()

好比上面的,我保存后设置快捷为5没有任何反应,我是在PADS英文界面下操作的,因为我也发现了如果在中文版设置的宏命令,英文下用不了。

吉米大神,打孔的也一样用不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
[td]Application.ExecuteCommand("Layer Pair", "1", "2")
Application.ExecuteCommand("Current Via Type")
DlgPrompt.Question("Enter new Via Type").Answer("l1-2")

Application.ExecuteCommand("Layer Pair", "2", "7")
Application.ExecuteCommand("Current Via Type")
DlgPrompt.Question("Enter new Via Type").Answer("l2-7")

在英文界面下,这些打孔宏也是用不了,
我不知道对于层的命名有没有要求,好比,默认的层为layer 2 layer3 还是你们自己改为的L2 L3
孔命名也重新按宏中的设置改为了L1-2 和L2-7孔命名,调用和保存后,再开操作还是没有任何反应。
调用宏和设置快捷方面应该是没有操作问题的,
吉米大神,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,如果是英文界面下上面的几个宏又是什么样的正确语法。谢谢了。

楼主:
经过自己摸索,在ROUTER中差不多所有的快捷都可以改,改好后,切换到LAYOUT所有原先改过的快捷都没效果了,有人知道LAYOUT中默认的快捷怎么更改吗,还有再请教一下线宽及打孔的宏语法,吉米大神原先给我发的用不了,可能是吉米大神中文界面下录的,放到英文下面就用不了了,谁方便给我发个英文界面下线宽及打孔的宏语法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