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10G光模块金手指处HFSS仿真

楼主(2015-05-04):
10G SFP+光模块金手指处如何在HFSS中仿真,端口怎么加?

网友:
HFss里面有一个connector的例子,参考一下,差不多就是加那样的lumped port。

网友A:
建议楼主将连接器左边切割,添加波导端口;lumped port无法计算线间耦合,恐不合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楼主将连接器左边切割,添加波导端口;lumped port无法计算线间耦合,恐不合适

没听明白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听明白

就是将你附图上面金手指左边gnd焊盘多出来的部分切除,这样就可以加波导端口了

网友(2015-07-04):
Lz,这个会了吗?分享一下呗,让我们也学习学习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是将你附图上面金手指左边gnd焊盘多出来的部分切除,这样就可以加波导端口了

如何加波导端口,能详细说说吗,最好配一个图,谢谢~

网友:
hi hssinian,我想请教一下,你们是如何来控制金手指的阻抗?

网友(2015-08-06):
之前两位版主多提供了很好的建议,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延长信号金手指,使用波端口和其de-embeding功能。

网友B(2016-06-02):
楼主对金手指地的处理对EMI影响是否有过研究

网友(2020-08-31):
    解决了我的困惑,谢谢!

网友(2023-06-19)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对金手指地的处理对EMI影响是否有过研究

你好,能请教一些光模块的问题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