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PADS无模命令的开头字母快捷是否能更改

楼主(2015-05-04):
像按S出来搜索,按A出来角度,按D出来DRC等的快捷,现在我要重新定义这些开头字母,大神们知道在哪更改吗。

网友:
    :o:o有同样问题

楼主:
    经研究ROUTER中可以改更,LAYOUT中暂时我研究不出来,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懂这个,教导我们一下。

网友A:
    Layout軟體中   選項TOOLS\Customize\keyobard and mouse
針對所需要的制定或許可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Layout軟體中   選項TOOLS\Customize\keyobard and mouse
針對所需要的制定或許可行

    我是想把LAYOUT软件中那些默认的改掉,我试了改不掉哦,TOOLS\Customize\keyobard and mouse 中没有像ROUTER中 ALL modes中有个KEY Board这个选项可以改掉系统默认的。好多左手范围内想设置的键都被默认的键给占用了。好不方便。

网友:
    可以改呀 如4楼所说TOOLS\Customize\keyobard and mouse  再在Commands一栏找到你要改的菜单下的命令选中,会在Current shortcuts一栏中你可以输入你想要的无模命令,注意不要和其他的冲突,有冲突的话没不起作用了!希望能帮到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