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VDS时钟的交流匹配或直流匹配选择

楼主(2015-05-04):
现在弄板卡,但是时钟部分越来越糊涂,想了解一下什么时候选择交流匹配方式,什么时候选择交流匹配方式?求狗粮

网友A:
看下时钟芯片和与之互联芯片的lvds io的电气特性,都有说明的,而且像时钟芯片这种,在信号耦合和匹配上应该有解释介绍的。看了就知道

网友:
网上大把资料,交流和直流驱动看互联系统的偏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时钟芯片和与之互联芯片的lvds io的电气特性,都有说明的,而且像时钟芯片这种,在信号耦合和匹配上应 ...

我要用的是这个芯片,我知道它的输出是该怎么接,但是他的输入还是不太确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要用的是这个芯片,我知道它的输出是该怎么接,但是他的输入还是不太确定

这个里面有说,DP input vol  typ=350mv,offset = 1.25V,这就是最关键的了,你看下你是用什么给输入的,差分晶振?或者FPGA还是什么,同样查下这一部分参数就知道了撒。其他抖动什么的,自己比较了。
不确定就按照版主的搜索下,详细的几个字也说不完,很简单,看了就懂,理解了自然就记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