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丝印为0604L的DC电源IC,sot23-5封装,求型号!

楼主(2015-05-04):
    一个丝印为0604L的DC电源IC,sot23-5封装,求型号!

    5V转3V3,超薄型,,约0.8mm,哪位大神了解?  或者有类似型号推荐也可以。

网友A:
    厚度1.35-1.45mm的就很多,0.8mm没有见到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厚度1.35-1.45mm的就很多,0.8mm没有见到过。

    有SSOT23-5的封装,1.0mm。

网友:
    有没有具体型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