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Layout遇到4個問題,請大家能協助我,謝謝

楼主(2015-05-04):
我目前遇到了問題,希望大家能解答我的疑惑,謝謝

有方法能截斷走線,到指定的距離就好了

有方法能截斷走線,到指定的距離就好了

灌孔的X標記,該如何拿掉

灌孔的X標記,該如何拿掉

有建議配色的模式嗎

有建議配色的模式嗎

VIA孔設定是否正確

VIA孔設定是否正確

网友:
1, 左键双击就连线是说明连到同一网络了,你可以:选中需要布线的pin----布线----拉到你需要的长度 按住Ctrl不放 单击左键
2,一般就是地孔出现这样的情况比较多
3,每层的颜色根据你个人喜好来设置,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
4,个人觉得你可以这样设置,但是板厂能不能做的到就看你们供应商能力了

网友:
1. 我記得PADS好像沒那個功能,ALLEGRO有
2. 將OPTIONS 底下的Thermals =>show general plane indicators取消勾選即可
 3. 你看的順眼就行了
 4. 對

网友:
在PCB中输入drp再走线就不会出现左键两下就连到下面去的现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