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拼板问题

楼主(2015-05-05):
各位大神,请教一个问题:

PCB拼板时,对工艺边的宽度有要求吗,工艺边上一定要加工具孔和光学点吗?(若加工具孔,工具孔的直径多大,位置有要求吗,加几个啊)
如下拼板可以吗,多谢

网友A:
1,工艺边5mm
2,工艺边要加螺丝孔和MARK点。
螺丝孔尺寸:2-3mm 孔径
数量:4个
位置:为了防呆。左边工艺边的孔离底边和顶边10mm,右边的孔离底边5mm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,工艺边5mm
2,工艺边要加螺丝孔和MARK点。
螺丝孔尺寸:2-3mm 孔径

多谢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