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电流信号处理方法

楼主(2015-05-05):
微弱的差分电流信号有比较好的处理方案吗?
单片机只要检测到有信号即可.

网友A:
    电流有多大?我猜想一种方案,不知道可行不,可以让他流过一电阻产生压差,然后通过运放来判断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电流有多大?我猜想一种方案,不知道可行不,可以让他流过一电阻产生压差,然后通过运放来判断,

    电流是几mA级别的~
后级的运放该怎么设计好呢?

网友:
    用运放做个电压跟随器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