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地没问题还提示错误

楼主(2015-05-05):
请问为什么这个焊盘接地良好,检查连接性的时候还提示错误?
谢谢!

楼主:
红色圆圈为错误提示

网友:
一般是两个点,这个点没问题,一定是另外一个点没接上

网友:
看错误提示

网友:
应该还有孤地   看错误提示 找出孤地  连接上主地就行了

网友:
pads有这种通病  明明连上了  却报错没连上

网友:
是你的板子上有另外一个地方没有连接上。所以才会报错。

可以根据错误提示找到另外一个未连接点,进行连接后就可以解决

网友:
    报错一般是2个以上的点,这个接地正常就是另外一个有问题

网友:
    截图这里没错,另外的地方有错

网友:
    我也发现这样的问题,是都连上了,可是还是会报错没有连上

网友:
    实在找不出来,那就把有错的地方删掉,再查再重新画

网友:
    比如在阻焊层画铜皮,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,具体原因还真不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