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PADS中怎么测量BGA封装两焊盘之间的间距

楼主(2015-05-05):
pads中怎么测量BGA封装两焊盘之间的间距  新手求关照,谢谢

网友:
把原点设置在BGA其中一焊盘上,再看它相邻焊盘的坐标值就可以得到中心间距了。

网友:
1. J版的方法
2. PADS的测量工具,需要设好格点。
3. q命令,这个光标要放准点。

网友:
还有一个办法 ,选中BGA  引脚  右键 属性,可以查看PIN 的坐标值。

网友:
赞一个,这么多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