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.5约束规则

楼主(2015-05-05):
16.5约束规则设置的spacing peferenced spacing cset 的S25 S12,这样设置什么之间的间距按S25的规则,什么又按S12的规则

网友A:
    这种情况下,D7组只有S12规则有效,设置的S25规则无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种情况下,D7组只有S12规则有效,设置的S25规则无效。

    那既然无效,是不是可以不用设置S25的规则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那既然无效,是不是可以不用设置S25的规则了

    要看有没有其他信号用到S25规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看有没有其他信号用到S25规则。

    其他的信号不管,就考虑这个地方,那么D7那个地方可以设置成default 也可以设置成S12了,是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其他的信号不管,就考虑这个地方,那么D7那个地方可以设置成default 也可以设置成S12了,是吧

是的。
如果没有单独对每个信号设置约束规则,直接在Class上分配约束规则,那么Class内部的信号将自动继承Class上分配的约束规则,可以减少一个一个信号去分配约束规则的工作量。

网友B:
    那个D7是个bus吧!这样设置的含义是如果这组bus中的每一根线没有匹配规则,那么就按照s25匹配,后面有匹配s12的就按照s12匹配,这样设置并不冲突,因为我们会遇到单独几个网络需要距离其他的线远一些,你这样设置那个s25就没有意义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那个D7是个bus吧!这样设置的含义是如果这组bus中的每一根线没有匹配规则,那么就按照s25匹配,后面有匹配s ...

你说的单独几个网络是D7中的吗,看到别人是这样设置的,不太懂分别表示的是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。
    如果没有单独对每个信号设置约束规则,直接在Class上分配约束规则,那么Class内部的信号将自动继 ...

    恩恩,虽然不太懂,还是谢谢老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