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HDMI问题?

楼主(2015-05-05):
  有个ADI的HDMI芯片ADV7611(接收) , 输入是一个接口。 现在我想用ADV7511去发送不知道可行不行, 先把数字RGB跟音频I2S输入到ADV7511  ,然后ADV7511通过HDMI信号发送给ADV7611  , 这样需不要mcu控制什么 ,纯硬件是否可以, 望各位帮忙提下意见!

网友:
纯硬件不行,再说这个MCU的软件应该不难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