铺铜问题求助...

楼主(2015-05-06):
刚学allegro,发现铺动态铜时,不同Net的shape不能重叠,或者说不能让一个大shape完全覆盖一个或多个小shape!一开始几个shape还是相互避让的,后来不知怎的,几个小shape完全被大shape吞了,变成死shape了!难道就没有像pads那样可以设定每个shape的优先级吗?

还有个问题:铺铜时如何设置才能把如图所示的直角变成平滑圆角的效果?PADS中很容易实现。

楼主:
我晕,问题很难吗?还是太简单了没人愿意回答

网友A:
    设定优先级:选中铜箔后,右键选择Raise Priority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定优先级:选中铜箔后,右键选择Raise Priority。

我选了Raise Priority,感觉没啥反应,也没出来什么选项之类的窗口,只看到命令窗口中提示“此铜皮在这一层优先级是最高了”,allegro是不是只有最高和一般两个等级?PADS中可以设置0—250个不同等级啊.

楼主:
    估计你的版本高点,我16.3的没这个选项,我装个16.6的看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我选了Raise Priority,感觉没啥反应,也没出来什么选项之类的窗口,只看到命令窗口中提示“此铜皮在这一 ...

只有两个等级。如果铜箔面积太小也可能无法生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有两个等级。如果铜箔面积太小也可能无法生成。

    谢谢dzkcool版主大人的回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估计你的版本高点,我16.3的没这个选项,我装个16.6的看看

16.3有这个选项。

网友B:
    你这种射频板子 !要掏空的部分画个nati etch这样铺通自动避开!就不会有你那些问题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你这种射频板子 !要掏空的部分画个nati etch这样铺通自动避开!就不会有你那些问题了!

anti etch? 这个好像是平面分割的吧,我觉得还是画个 shape keepout好点,不然就直接挖铜

网友:
    通常画Route Keepout,省时省力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anti etch? 这个好像是平面分割的吧,我觉得还是画个 shape keepout好点,不然就直接挖铜

看来你对anti etch 只停留在平面分割这里了!它不仅仅只是能画线!做为平面分割!还能画铜啊!在你所化的这个铜的区域里 是自动避开铜的!

网友(2017-03-20):
引用 网友B:
看来你对anti etch 只停留在平面分割这里了!它不仅仅只是能画线!做为平面分割!还能画铜啊!在你所化的 ...

你好 ,我还想请教你 ,我在已经铺铜的地方 ,在板边, 想割掉一部分铜(也就是内缩),不想重新用route keepin铺一次铜因为要麻烦删孤岛。 我用anti Etch 层,画了有实际宽度的line ,为什么后面添加的anti Etch 的Line 不能让铺铜shape 自动避让 ? 请问有好的办法解决这样的不重新铺铜的避让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