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llegro四层板和六层板的通孔类封装问题

楼主(2015-05-06):
(1)画四层板子的时候,建立了通孔类封装,一个内电层,连接电源或者地,那么如果将这个封装放到另一个六层电路板中,而此封装要在内层走线,而且换层,那么换层时候该封装就走了两个内电层,而封装只建了一个内电层,岂不是这个封装不能用了。
是不是很多四层板的封转(针对只建立了给内垫层的通孔封装)如果在六层板中用两个内层(换层走线)就要重新建立两个内层的同一个封装了?

网友A:
    在建通孔焊盘时,焊盘参数中的Default internal会自动把相关参数赋给各个内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在建通孔焊盘时,焊盘参数中的Default internal会自动把相关参数赋给各个内层。

那付给的都是哪些参数,在建立内电层时如果只建了一个内电层不是还不能用于走线吗,如果走线就要换层(除了电源和地除外)。

网友:
    2l 正解。查看下pad或者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那付给的都是哪些参数,在建立内电层时如果只建了一个内电层不是还不能用于走线吗,如果走线就要换层(除 ...

Default internal层定义的所有参数会赋给所有内层,打开一个pad对照看一下就明白了。